la-d821p进水奇葩维修

楼主(2020-04-10):
进水机,到手时商家已经做过清理,cpu正面有进水痕迹,但不多。症状是通电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待机0.01,上电至0.8左右已经过了内存,再按开机键只能上电至0.03A。按照不上电思路维修,SIO_PWRBTN# 以前条件都正常,SIO_PWRBTN# 电压只有0.8v,明显不对,阻值只有120,撬起ec52脚和拆掉ec阻值不变,撬起时ec面有3.3v,cpu一方0.8V,电路图上 SIO_PWRBTN#直通cpu,中间上拉电阻没有使用,基本判断是cpu进水造成的,但由于是板载cpu所以就只能烤烤了,但结果还是一样,无解,最后抱着报废的思想,找到cpu背面没有使用的 RC1102,用镊子短接上电, 发现上电后真的不掉电重启了,此时没有接屏幕,于是加上一个电阻后发现依然不行,直接不上电了.......拔掉之后可以正常上电掉电。然后就出现了最奇葩的一幕--------再次用镊子短接,但是不知道是碰错位置了还是怎么的突然起了点火花,把我吓得不轻。重新插电,神奇的发现能正常上电了,ec52脚电压奇迹般的正常了3.3,而且阻值也恢复到400左右了。反复开机一切正常。附上高清图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火花的时候都是和报废越走越近,你可以买个彩票试试了

网友:
恭喜被你电击搞活了

网友:
楼主这运气,稀里糊涂就搞好了。可以买彩票

网友:
这样怕是留下返修的隐患了

网友:
很神奇啊,这也行

网友:
刚好把碰老的灰尘给烧开了

网友:
应该是镊子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网友:
楼主向千万富翁的方向像脱了缰的野马一阵狂撸

网友:
LA-D821P 掉电不开机,重写BIOS ,开机能亮,之后,反复上电,不亮,遇到二台了,搞不定,什么原厂BIOS,写过几个,搞不定。这板是神板

网友:
碰老的灰尘给烧开

网友:
很神奇啊,这也行。

网友:
还能电击搞好?我遇到个同行,不会修主板,他竟然每次跟我说,他修主板就是用酒精到处擦就可以好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太多了, 怕不稳定呀

网友:
请问修好把机器交给客户后,一般保修7天还是一个月?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命好,干什么都顺

网友:
直接把短路的地方击穿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是修得一脸懵逼,故障点没毛病,但是怎么突然好了的,一直是个迷,桥和ec之间没有其他原件,说不准真是在桥下这个锡点位置进水了,电流大一点就蒸发了,哈哈,谬论谬论

网友:
很神奇,,这也行?

网友:
镊子的功劳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