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120s-14iap BIOS

楼主(2020-04-1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笔记本联想 ideapad 120s-14iap 不开机,客户说当时正在系统更新,时间来不及了就强制关机了,关机后开机按电源灯亮,但是屏幕没显示。接过电脑接上稳压电源一样的故障,于是怀疑是内存问题,果断拆机,机器好拆,螺丝一拧,指甲边上一划,后壳松动了,拆开来发现主板很小一块,没有找到内存,把CPU上面的散热盖板去除,原来是板载内存内存啊!那这下无语了,量了一下电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想想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结果装上编程器读取BIOS芯片里的程序居然不正常,于是网上下载了一个刷刷试试。一会儿下好刷上,装上电脑开机了,这下明白了应该是BIOS芯片资料丢失造成的,这运气也是杠杠的啊,收钱交机!
附上BIOS有需要可以下载刷,已刷亮机的。

网友(2020-05-12):
我修的一台120s-14iap,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刷了这个BIOS点亮。

网友:
我也去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正好接了一台这笔记本,明天刷个BIOS再来论证。。。

网友(2020-06-16):
这个BIOS刷完不亮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个刷亮机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个刷亮机的啊

也有人刷这个点亮机的,你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人刷这个点亮机的,你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吧

重新下载了一个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