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无图纸 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20-04-10):
版号: LA-E802P  故障如上所述, 苦于无图纸, 把其中周边相连的芯片都拆了, 还是短路,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加电烧 1V电压 电流1A开始往上调  哪里发热换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烧 1V电压 电流1A开始往上调  哪里发热换哪里

此步已做, 没有发现发热的芯片

网友B:
阻值是多少?烧鸡电流多少?

网友:
你放心吧,CPU坏了,换主板吧

网友:
换板,只能换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多少?烧鸡电流多少?

阻值完全为0,烧机电流1V----1.15A

网友:
这种基本不用修了。知道在什么情况才会烧成这样吗!不进水的情况下只有cpu或短路导致上下管短路造成的。烧的地方比短路的地方博了。

网友:
把CPU先拆了试试

网友:
估计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完全为0,烧机电流1V----1.15A

板层也有短路的可能,烧的时候摸摸烧坏的地方的板层

网友:
烧成这样,应该是内板层短路了

网友:
拆cpuu就好了

网友:
烧机看啊,不管怎么样,要先把短路排除才去修其他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哪里有哦

网友:
烧成这样我就让客户换主板了没意思了

网友:
太严重了烧成这样

网友:
板层也有短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