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F1K 不开机

楼主(2020-04-10):
板号mb gh5kn41 rev:1.0  开关电压10v,按开关it8528e 125脚上升到2.3v ,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4429-1-1.html的帖子,EC边上的那小6脚1,4脚接地,2.3脚无电压,5脚10v,6脚无电压,不知道正常的应该是多少,无图纸无头绪了,修过的大哥讲下

网友A:
已修复,有空了发过程

网友(2021-05-12):
楼主 你这个 什么问题 ?最后修的哪里 ?我也遇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有空了发过程

楼主 你这个 什么问题 ?最后修的哪里 ?我也遇到了一个、

网友:
最后是ec断线了

网友:
EC 哪里断线了 ?pwrbtn 有断线 ?我这个是 pwrbtn 有2.5v 然后按开关的时候没有跳变、说明我这个EC坏了?

网友(2021-07-19):
我也遇到一个,不知道是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