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 PROFESSIONAL 开机卡在BIOS的log 画面

楼主(2020-04-10):
华擎Z77 PROFESSIONAL 开机卡在BIOS的log   自带诊断卡 跑码A0  最低启动配置,没接硬盘 ,插不插键盘鼠标都这样  一直卡在这  。重新刷了官网BIOS也不行。求教!!!!

网友A:
卡BIOS画面,是进去到BIOS,不能动了吗。看看BIOS设置更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IOS画面,是进去到BIOS,不能动了吗。看看BIOS设置更改一下

没进到BIOS中   就是BIOS的 LOG 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