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400键盘用m4400代换的方法

楼主(2020-04-10):
V4400键盘买不到,要么死贵或者拆机的
直接买m4400的改,排线位置不一样,我们只要在背面预留焊盘增加一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
键盘还能改,第一次看到

网友A:
不是改键盘,在主板上预留的位置焊上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改键盘,在主板上预留的位置焊上接口

你说的都对

网友:
可以的。厉害喔。

网友:
很好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