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F2A55M不亮机

楼主(2020-04-10):
蓝宝石F2A55M  可以触发开机 cpu风扇都转 鼠标亮灯 供电正常 内存条在别的机器测试是好的 ,CPU是AMD A4 5300 不装内存会报警 装上内存后 开机不报警 不显示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呗!

网友:
内换了 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OK的话再刷一下bios

网友:
内存,内存条件,bios,都不行加独显试试

网友(2020-05-10):
是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
就是内存 时钟电压低  查线路跑到CPU底座  加焊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