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R4更换CPU和添加液态金属硅脂

楼主(2020-04-10):
分享一例外星人17R4更换CPU过程及添加液态金属硅脂
收到一台客户寄过来的17R4电脑,据客户描述是开机进系统时反复重启,无限蓝屏,无法进入系统。
收到后,先来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跟客户描述的一样

电脑可以开机,正常进BIOS,是i7-7820hkCPU,但进入系统时蓝屏,反复重启,不能进入系统,蓝屏代码也不一样,如下图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根据这种蓝屏代码,初步判断是CPU故障,接下来是更换CPU的过程

拆开电脑,取出主板,目测主板完好,没有进水和维修的痕迹

取下固定CPU和显卡散热器支架,开启烘烤模式(此处省略,目的是放在更换CPU时主板变形),然后放在BGA返修台上固定好,调好适合的稳定曲线。

这种主板板层比较厚,拆焊温度要高一些,用的是卓茂R5860返修台,最高温度设置在250-260℃之间

到最高温度后先不要着急取下CPU,我这边恒温有一分钟左右,然后用镊子从一角翘起看看锡球有没有融化(不要硬取,以免取掉焊盘),看到锡球融化了就可以直接取下CPU
取下CPU后可以看到主板焊盘完美,然后清理干净焊盘就可以了

这是订的SR32P六代i7-7820hk CPU,由于CPU是无铅的锡球,我这边重新植成了有铅的锡球

清理好CPU焊盘,上CPU植球台

之前买的可以直接加热 的小钢网,孔位有点不对,植球植的怀疑人生,后来找人定制的钢网,孔位一一对应,植球用的0.45的锡球

撒好球,取下钢网,没有缺球,完美

加热锡球,温度调至310℃左右,风量调小一些,防止吹走锡球

植好锡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植好球了上BGA返修台,焊接CPU

焊接时温度曲线是一样的,看好温度,锡球融了就可以了,到处CPU焊接完毕

先用内存带灯测试座,各个灯都亮,代表是没有空焊的,然后装机测试,看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

装好整机,直接可以开机,正常进入BIOS
装上硬盘,直接进入系统了,没有出现蓝屏的现象,到此可以证明是CPU坏了引起蓝屏的故障,然后测试了其它功能都正常,独显和各驱动都可以正常安装

电脑全性能测试各跑分也正常,荣获吃鸡认证

客户也有说明,在电脑未出现蓝屏时,温度很高,然后压力测试时,温度的确要高,CPU温度到了90多度,我推荐给客户添加液态金属硅脂,客户同意了,下来就是添加液金了

首先清理干净CPU和显卡晶体,再做好绝缘,防止侧漏引起短路

涂些液金在晶体上,不要涂太多,以免装上散热器压紧后溢出,适量就可以了,再用棉签涂抹均匀,液晶要完全覆盖住晶体,然后装上散热器就可以了

换好液晶后,再来测试一下温度

压力测试温度在60度左右,温度相差有到30度左右,还是很不错的,到此整个维修结束
总结:客户这台电脑可能是由于温度高,又没有处理好温度,长期使用造成了CPU功能损坏,导致进系统时蓝屏以至于进不了系统。(备注:换U有风险,还需谨慎,细心一些,以免导致U损坏)

码贴不易,写的不好,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点,谢谢

 会员337913300鑫豆2025-2-24 16:04
 会员939352300鑫豆2024-4-21 17:41
 会员213564300鑫豆2023-12-11 19:26

网友A:
能说说这钢网在哪定制的吗  在淘宝买十几张没一张能用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cpu进价多少,换多少钱。如果太贵了,遇到坏的那不是亏死了

网友:
我也好奇,你能报多少钱,这cpu如果从网上买来,一旦是坏的,岂不是赔的磨磨唧唧。

网友:
你这cpu进价多少,换多少钱

网友B: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I had a few questions
1. Is cpu distorted after replacing cpu?
2. What exactly is the name you drove on the CPU and GPU?
I agree with you, the U series is very sensitive

网友C:
只能说楼主胆大心细啊,一般人遇到这故障估计就不会修下去了,因为机器拿来是亮的,万一从网上买的CPU不行,要赔钱不说,中途可能还会引起板子还不了原的情况,到时候跟客户交不了差,那麻烦大了,只能说佩服佩服

网友D:
换cpu风险太大了,利润上不去不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风险太大了,利润上不去不敢换

是的,换U风险高,但这种主板价格很高,利润还是客观的,看怎么跟客户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胆大心细啊,一般人遇到这故障估计就不会修下去了,因为机器拿来是亮的,万一从网上买的CPU不行,要赔钱不说,中途可能还会引起板子还不了原的情况,到时候跟客户交不了差,那麻烦大了,只能说佩服佩服

风险肯定是要说明的,先跟客户沟通好,我拿芯片是找朋友拿的,也有设备测试好坏,确保芯片是好的,植球和焊接没问题就OK了

网友:
很有南桥赌神维修厮的风范啊 一言不合就换  换做我的话就不敢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液金怎么厉害呢,学习了

网友:
一言不合就换

网友:
燃起了我换CPU的冲动,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放弃了,风险太大,利润跟成本分风险不成正比。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牛B,真的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I had a few questions
1. Is cpu distorted after replacing cpu?

网友E:
上液金都是漢子,洩漏了清理很麻煩,而且它是導電的,我們做機械革命的售後見過有人用這個燒了主板。當然它沒有樓主做好防護,這個需要高手來做的,嘻嘻,CPU做得不錯,無鉛的不好做,植珠功底棒棒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膜拜

网友:
好厉害  , 遇见过客户自己加液态  搞的显卡里面都有 ,真是佩服他们

网友:
是的 我用的就是这种 效果还不错

网友:
高档货都用上了,牛呀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膜拜!

网友F:
楼主在深圳哪个区?以后有BGA的活就找你了

网友:
我就是觉得植球太恶心才放弃换u,要是有比较爽的方法,我见一个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深圳哪个区?以后有BGA的活就找你了

可以的,我在光明新区公明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液金都是漢子,洩漏了清理很麻煩,而且它是導電的,我們做機械革命的售後見過有人用這個燒了主板。當然它沒有樓主做好防護,這個需要高手來做的,嘻嘻,CPU做得不錯,無鉛的不好做,植珠功底棒棒的

是的,液金是这样的,但做好防护就没事了,导热效果很不错,植CPU也是熟能生巧,开始多练练,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大神,我只能看看,手艺台差

网友:
现在的CPU发热量太大了,普通的硅脂根本用不了,很容易过热

网友:
楼主厉害,不得不佩服你

网友:
  MMP我就想问问这机器收多少钱

网友:
cpu哪里搞的 单买即使手工可以也怕买到坏的

网友:
这cpu如果从网上买来,一旦是坏的,岂不是赔的磨磨唧唧。

网友:
一小只的液金16美刀,不便宜啊、、、、、

网友:
这是什么bga呀。 要是我以前用那个 板子早就爆了。芯片也爆

网友:
太完美了, CPU是换了一个 ,对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CPU得模具在哪儿买的,能不能给个链接呀?

网友(2020-05-12):
楼主,你CPU钢网从哪买的啊,能给个联系方式么,谢谢

网友:
我的QQ:358368074

网友:
好技术,好胆量。一般人不会去换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
说明你应该换的挺多

网友:
现在主板坏 CPU的很多。遇到了都换主板或者不修了

网友(2020-06-20):
好牛逼技术

网友:
牛逼牛逼   这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这钢网在哪定制的吗  在淘宝买十几张没一张能用

买了几个U都是坏的 气死了 找人拿料板才修好。很多时候I7的我只敢换I5的 换便宜的。手工摆太累了 同问

网友:
我前一阵子接到一个客户自己换液态金属,结果流到显存下面不开机,重植显存后好了,。

网友:
不知道洋鬼子说了什么 放一个暴力熊的什么意思。液晶四周(CPU晶元边上)还可以涂点硅脂,万一侧漏还能挡住

网友:
技术好,配件也好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2021-01-29):
   在哪里买的CPU哟 。,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拘束液金伤害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