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不定时关机故障1例

楼主(2020-04-10):
客户的机器,当时开机按键连线脱落,按键螺钉塑料柱裂开。
把线焊上,又弄了2颗螺钉,剪了一张塑料片压着拧上。

用了几天,客户反映会不定时关机。无规律。
怀疑开机按键老化,把开机按键换掉。
过了几天,又出现不定时关机。
检查散热,均正常。
把开机键排线摘掉,一直没问题。
接上开机按键,就不定时关机。
奇葩。。。。。

这块塑料片,剪切来源于一张固态盘的防静电塑料盒。

表笔点住塑料盒表面,测阻值,吓一跳,才500多k。
相当于开机排线之间偶尔是导通的。

这是淘宝买的工控开关。换这玩意。
直径16mm,比开机键皮实的多。
在机箱前壳用剪子挖一个孔,拧上去。
2个脚焊接上开机线就可以了。

开始打算挖孔在中间。
发现有点不符合美学。
usb音频口靠左。右边是原来的开机按钮。
安在中央,反而不对称。
选在2号位置。
颜色:有红绿黄三种按钮。
绿色和红色的,跟原来的音频口颜色,撞色了。
于是选了黄色的圆按钮。

把软驱的塑料盖拆下,剪子直接暴力挖孔。

线头焊上,背面的螺母用ab胶水固定住。

安装后,效果很赞。黄色按钮,很醒目。

试机器一天,不再无故关机。

网友:
改的还挺好看

网友A:
是啊。想了好久才下手的。

网友:
非常适合,有创意。

网友:
这个破塑料竟然不是绝缘的,醉了

网友:
估计它就是靠轻微的电阻来防静电的

网友:
高科技人才。

网友:
学习了,有创意

网友:
不是开关的问题,是垫的垫片问题了

网友:
问题出在塑料片上,还真没想到

网友:
防静电盒本身就是要能导电才能防住静电哦。

网友:
涨姿势了  我还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这开关能用十年不坏了吧。开关我是用什么超粘热熔胶固定,用个一两年没问题。老是不坏也就工作了。

网友B:
这个开关牛逼,马上订购一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牛逼,马上订购一批

淘宝很多。5毛钱一个。
比电脑开机键强1万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很多。5毛钱一个。
比电脑开机键强1万倍。

5毛,我都是看到一块一个那种金属的,能处理问题就行,开机线太垃圾了,有些老头按开机很用力,一个键按不到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毛,我都是看到一块一个那种金属的,能处理问题就行,开机线太垃圾了,有些老头按开机很用力,一个键按 ...

对头,有些人做事没灵性,呆傻笨,教都教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想了好久才下手的。

只要好下手,好安装,不影响美观,牢固度有保障就值得搞

网友(2020-05-13):
我也捡了个这样的机箱,直接新挖个小洞,把原来的开关元件用热熔胶粘上了

网友C:
敢不敢不这么节省?换个机箱几十块钱,客户的心情焕然一新,商家还有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一折腾真不知道哪多哪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敢不敢不这么节省?换个机箱几十块钱,客户的心情焕然一新,商家还有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一折腾真不知道哪多哪少。

换个按钮收¥20.卖给客户一个新机箱,也是挣¥20.但机箱要加上成本¥50.客户需要付¥70元。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润,也是为客户节省不必要的支出。假设更换机箱交易达成,社会dgp增加¥70,但要淘汰掉一个报废的机箱,社会财富总量并没增加多少。更换一个按钮,dgp增加¥20,客户无形中可以把另外的¥50元,消费到其他地方,买几斤鱼,或者理个发,可以促进别的行业发展。同样也是¥70元的gdp流量,但社会财富总量,没减少。我给他换个按钮,这社会,是不是变得更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按钮收¥20.卖给客户一个新机箱,也是挣¥20.但机箱要加上成本¥50.客户需要付¥70元。不能光考虑自 ...

哈哈哈,欢迎财经大学讲师来到技术论坛

网友:
防静电包装电阻率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