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请教高手修板拆场效应管经常把vga这里烫坏掉怎么办?

楼主(2020-04-10):
vga塑料烫坏掉影响美观!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vga塑料被烫坏?

网友:
拆 cpu供电上管的时候最容易把vga塑料烫坏掉!

网友:
贴好黄金胶布啊,那个专业隔热的,别买到次品就可以。250度没有任何压力

但是主要不要漏缺口了。另外,如果有底部加温,拆起来会更快,这个玩意主要是散热太快

网友:
用茶色高温胶纸或铜片隔一下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