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元件你们都用什么方法呢?吸枪,空心针,吸锡纸,还有吗?

楼主(2020-04-10):
整流桥很难拆下来,空心针,吸锡纸都用过了,总吸不干净,脚
不动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这种吸锡好用吗?

网友:
刀头 来回拖两下,趁热取下, 这种不难吧

网友:
吸锡器加烙铁  或者热风枪  分分钟下来

网友A:
接地太多,锡不容易化,把恒温烙铁调到最高,用吸锡器吸就可以了,还不行可用热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太多,锡不容易化,把恒温烙铁调到最高,用吸锡器吸就可以了,还不行可用热风枪辅助加热

谢谢,原来是这样,散热太快了,锡没容化

网友:
直接风枪吹,然后镊子拔出来,装元件也是下面风枪吹上面插件,插完涂焊油烙铁过一遍,跟回流焊效果一样好,焊点亮

网友:
刀头多上些焊锡, 来回拖两下,趁热取下.......

网友:
可以DIY一个

网友:
这个多操作几遍就熟练了

网友:
关键在于你用啥牌子烙铁

网友B:
推荐快克303B 2D 3D马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快克303B 2D 3D马蹄头

我用快克969A

网友:
吸锡电烙铁

网友:
热风枪吹化焊锡,拿开热风枪,立刻用吸锡器吸,一个一个焊点来弄,很快的。

网友:
都老师傅了,还水帖子。

网友:
烙铁头不够大,温度不够高,就这结果。看你的焊点就知道温度不够。

网友:
买啊,我也想知道效果

网友:
既然坏了,剪脚,烙铁加热一个个拔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吸锡器。只需要一把好的烙铁。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吸锡器。只需要一把好的烙铁。
这种板子很薄,不要用风枪吹。

网友:
加点焊油,用刀头拖,很容易取下来

网友:
它是和场管一起扭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
快客的好用

网友C:
没用过,关键是价格多少?维修店还可考虑上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关键是价格多少?维修店还可考虑上一台,.....

网上650元一台

网友D:
直接DIY一个但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DIY一个但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如果好用的话,我愿意买一个,就怕它用一段时间就堵了,没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好用的话,我愿意买一个,就怕它用一段时间就堵了,没有用了。

换方便前面有个管子里面就是存锡渣的,那个东西是T12电烙铁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方便前面有个管子里面就是存锡渣的,那个东西是T12电烙铁改的

那个DIY的帖子的我看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DIY的帖子的我看了,谢谢!

那个握把淘宝有卖的直接搜DIY吸锡器材料就可以出现了

网友:
我直接电烙铁加焊油,可以很快搞下来啊。

网友:
969A功率是60W,焊大面积堆锡会很痛苦的。

网友:
直接刀头,上多点锡拖几下趁热就取下来了

网友:
好烙铁(功率最少要60W),好风枪,好吸锡器,好烙铁头(品牌货),好锡线
元件确定为坏的后可把过长的引脚剪掉,
小焊点直接烙铁拆,中焊点用吸锡器辅助下,大焊点风枪预热好,烙铁开高点温度(400度左右),适当加点锡线靠松香助焊就可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