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无背光

楼主(2020-04-10):
显示坐阻值正常,升压,灯控ic,二级管已换,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显示IC有查过没有?显示IC和它周边器件有问题,背光也不会亮的喔

网友:
背光IC底脚阻值要测啊,主电源供电,b+和i2c都要测的万一断线什么的。

网友A:
6代通病,电感是不是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通病,电感是不是虚了

灯控阻值,二级管,升压都换了,一切正常,就*脏话*无灯

网友:
和你问题相似,现在5.7v出不来,不知道有无高手指点,我看到借电压的不行试试

网友:
测完阻值测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