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 D2V 3.0待机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10):
测量开机针脚。有1.48V电压,不开机,电源风扇都不动,没有点位图,怎么办。有没有人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20-4-11 23:11):
上电测POK电压3.几V,,PSON 2.几V

补充内容 (2020-4-11 23:21):
已知,电源是正常的。不用考虑电源问题

补充内容 (2020-4-12 14:14):
上电测ATX 电源针脚POK电压2.37V,,PSON 3.7V

网友A:
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端连开机针,另一只表笔戳他附近的电容,测到有直连的就把电容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端连开机针,另一只表笔戳他附近的电容,测到有直连的就把电容拆了

用正表笔接power正极,负表笔戳附近3个电容都有1V的压降。

网友B:
开机脚1.64页不对啊,换电源试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脚1.64页不对啊,换电源试过么?

电源是好的,这个可以确定,又重新确定测了1.48V,刚才那数字记错了

网友B:
1.几V都不对啊,一般是5V的,最低不低于3V

网友:
这个最少是3V,一般都是5V的

网友C: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下载注册鑫制造里面有这一款的电路图并且是免费的

网友D:
开机针附近有一个六角二极管拆了  就好了

网友:
FPESD1 装件了没?装的话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几V都不对啊,一般是5V的,最低不低于3V

要对了,就开了机了啊。你说呢

网友:
供电问题,图纸跑线就可了!都是这么学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附近有一个六角二极管拆了  就好了

这个件作什么用的,能解释下为何要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下载注册鑫制造里面有这一款的电路图并 ...

多谢啊,已下载,正在看,有没有思路给个思路,我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附近有一个六角二极管拆了  就好了

我用二极管档测了6脚没坏的。除了3脚对地0,其它都有压降

网友E:
开机针电压偏低了。这个简单吧,开机电路就几个元器件,下个电路图,跑一跑能找到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针电压偏低了。这个简单吧,开机电路就几个元器件,下个电路图,跑一跑能找到问题吧

找不到。估计桥坏了

网友:
小六脚,IO线路排除短路拉低,排除上拉电阻。有无断线等。
优先测3VSB待机,直接到显卡槽那个待机测。如果一样电压低
打阻值有无短路,如果短路摸5VSB转3VSB转换管有无发烫,如果烫,再摸桥。

赚点积分,无需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