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MFP提示jam in print paper path open door an clear jam

楼主(2020-04-10):
HP M1005MFP插电开机就显示:jam in print paper path open door an clear jam

    大概意思就是提示打印卡纸,打开盖板清除卡纸。果断拆机,把机器里面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定影组件里面也检查了一遍,没有残留的纸张,简单拼凑了一下,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机器就修好了,为什么这次不行了。
    那就只有再次拆机,这次拆得比较彻底,能拆开的都拆开检查了,定影组件上面的传感器连杆也能正常复位,定影组件也全部拆散了从新组装在一起试机,我去!还是老故障,有点郁闷了。休息了一会,想了想难道是感应器坏了,反正换了感应器不行就只有怀疑电源板了,正好手上有一个旧的惠普1020老款打印机的定影组件,这个两个在一起,1005的是分开的,感应器电路板不能通用,那就把感应器拆下来再对调,换完之后简单拼装了一下,插电开机,哈哈,惊喜呀,机器立刻正常运转,预热完成后显示"Ready"准备就绪这熟悉的界面,也修了一些1005的机器了,头一回遇到定影组件感应器坏的,如果有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不妨先换感应器试一试,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
修那么多,没见过传感器坏。。。。还是修的少估计

网友(2020-08-15):
提示卡纸 都是找感应器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传感器很少坏的,大概率是弹片不复位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应该能帮到很多人。加分~!

网友:
我不能给你评分吗???

网友:
学习了,我也没有遇到这个东西坏的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与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换这个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与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换这个解决的。

有些问题要自己遇到后才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