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瞬间掉电不能自动重启,可再次触发

楼主(2020-04-10):
工作电压正常,换过BIOS,换过CPU,焊过桥,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修好收顾客多少的哦。我是修手机的,问问

网友:
这种如果是初学者用示波器好修,初步判断短路保护掉电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下载注册鑫制造看点位图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收顾客多少的哦。我是修手机的,问问

修好,120卖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华硕还有个什么THERM保护电路,论坛上搜一下应该有,我一般直接拆掉管子。
看看不是这个引起。

网友:
哦,还有常见的5V,12检测那个老毛病了,也检测一下。

网友:
LM324,8脚,之类的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保护

网友:
可重复触发,说明不短路保护。各供电正常测时钟跟复位。修板直接干桥?醉了

网友:
遇到一片和你一样问题主板,不是温控电路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答,借光涨涨知识

网友:
示波器查各项供电是否有波形

网友:
看看shdn#电压有没有

网友B:
按照时序,借助示波器,一步步检查,不过这板子不贵,不用太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借助示波器,一步步检查,不过这板子不贵,不用太浪费时间了吧

不贵的板子不浪费时间,贵的板子浪费时间都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