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B150S5 VER6.0 小修,附上亮机bios

楼主(2020-04-10):
映泰HI-FI B150S5 VER6.0 小修,附上亮机bios
客户说点不亮,好吧,搞它!!搞上6100CPU,通电测电压

内存,桥,VCCSA,1.05V,正常!测到cpu供电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没有!看了下芯片,95824,没有这板的图纸,上论坛找下芯片的PDF,没有,没辙了,只能直接干芯片,上仓库找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料板,直接换上
一分钟完事儿!通电,听到了性感的滴滴滴叫声,个人习惯,修板的时候插个SPEAK,这时候再去量cpu供电,1.2V,正常,插上内存,;亮机!!     忘了拍亮机图

最后附上bios 映泰B150S5 ver6.0备份,确定好!!

网友:
映泰B150S5 ver6.0备份,确定好!!

网友:
楼主厉害。。。

     判断那么准确。。。

网友:
厉害了,支持下楼主的技术

网友A:
先接小喇叭的习惯不错,学习了楼主,谢谢。

网友B:
我也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点不亮,修不出来,学习

网友C:
修的溜哦,个人觉得还是先量一下条件再换芯片比较好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  不查一下复合管吗?

网友D:
厉害了。真的太牛了

网友:
关键是有料板   直接干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判断那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点不亮,修不出来,学习

你可以先测测电压,然后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溜哦,个人觉得还是先量一下条件再换芯片比较好

是的,有时候是这样,但是没找到芯片的PDF,所以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接小喇叭的习惯不错,学习了楼主,谢谢。

对的,接上小喇叭,万一有惊喜呢,滴滴滴滴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真的太牛了

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E:
无CPU供电,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CPU供电,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要量一下条件的,我是因为没有图纸,所以就没测

网友F:
bios可以用,但要30秒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可以用,但要30秒才亮机

  4代以上的bios只要是读取出来的刷上去都会亮机慢,我发这个出来只是为了让你们验证问题

网友:
牛逼 技术真好

网友:
CPU 没供电 应该要先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    楼主好运气

网友:
这可是技术活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