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P 点不亮维修 秒杀!!

楼主(2020-04-10):
主板:华硕Z170-P   rev1.04

通电量电压,内存供电1.207V,正常,桥1.05V,正常,VCCIO,0.982V,正常,内存还有个2.5V,正常,VSSCA,0.3V   不正常,直接从料板上换了一个上去,通电,滴滴滴滴滴,这下再去测VCCSA电压,1.2V,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高手啊,几下就搞定

网友:
高手啊,这么快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几步测试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吗

网友:
有的啊,在这个论坛的鑫智造里面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几步测试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量一下基本条件,正常的话那就先干了再说!

网友:
高手啊,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威武 吖

    直捣老巢。。
厉害

网友:
先测供电缺哪个,利索

网友:
高手  维修大师啊  来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学习!

网友:
厉害呀,我的哥,谢谢分享

网友:
老手确实与众不同

网友:
几下就搞定了厉害呀

网友:
vccsa是哪个电压,小本路过,谢谢

网友B:
请问这块板不上CPU是不是不会上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块板不上CPU是不是不会上电啊????

是的,不上CPU是不会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