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降温后面容ID将可用

楼主(2020-04-11):
温度低的时候可以用面容、但是用一会儿就温度过高提示了、前后摄像头都可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有没有维修大佬看看

网友:
送维修店吧,拿去专业人看吧,这么问没人理你

网友A:
光是这样大伙就是想帮你也无能为力啊,就像有人发烧了,给终南山院士发个消息:钟医生,我发热了,热得厉害,这个要怎么治?单单这样一条短信就让钟老开处方治病,钟老也是无能为力啊········这种情况,去村头的兽医那里看病也比用一条短信就让钟院士开药方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是这样大伙就是想帮你也无能为力啊,就像有人发烧了,给终南山院士发个消息:钟医生,我发热了,热得厉害 ...

最牛的回复了,维修在那些外行人眼里好像就是白菜一样,便宜又随便可以买到

网友:
听筒排线上有颗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