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 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4-11):
  【故障机型】:  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 进水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机子进水后就开不了机了,拿去给别人修过,没修好。

【故障分析】:
  进水的机子,主要注意进水腐蚀短路的地方,处理进水腐蚀短路的区域,仔细观察。

【维修过程】:
  手机是进水导致的不开机,还是修过的机子,拆开机子,看上家修了哪修地方,拆开发现,U3100芯片已经被拆掉了。

  主板分过层,还没焊好,直接把层分了。

  U3100芯片拆了,顺手测量了一下,发现PP_VDD_BOOST 对地短路。

  熏松香烧机发现是PP_VDD_BOOST 供电上的  C3795 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

  直接镊子挑掉,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装回U3100芯片,开机测试,开机能正常进系统。

  接下来,把主板贴合,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正常开机,报面容ID不可以用,点阵投射器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其它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机子是进水短路导致的不开机,点阵列投射器进水损坏导致面容不能使用。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二修机就的细心观察,再加上楼主的理论加经验就这么简单的给秒杀了。

网友:
恭喜,又捡了一条咸鱼...这种故障我最喜欢了...

网友:
上家维修水平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