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主板k650问题

楼主(2020-04-11):
问题是主板k650d正常通电,但按开机键蓝灯亮一下就自动进入待机状态,主板蓝灯变成橙色了,无报警。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主板号6-71-w65s0-d02

网友:
待机3.3v/开机5.1v都有,cpu,显卡不供电。是不是南桥加焊了出问题?

网友:
这是水友   最起码要懂一点电路知识吧   按时序来

网友:
拿过我工作室来 我检查一下

网友:
我修到过蓝天这个问题,是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升压的问题。你查下试试

网友:
刷BIOS吧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供电旁边6脚双N 管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