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27液晶右半屏偶尔出竖红线

楼主(2020-04-11):
请问,dell 27液晶右半屏开机一个小时后出竖红线,几分钟后又正常,是什么原因
DELL

网友:
你用手按上面 会不会好。。。 有可能是屏线 或者屏上的线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驱动板到屏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