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颗IO芯片焊成这样是不是也要报废了?

楼主(2020-04-11):
各位帮我看看还有办法没有?针脚都拖歪几个了还是有连锡,特别是针脚90度弯角那里

网友A:
针脚90度弯角那里刀口烙铁去不到,完全没办法,这芯片太小啦

网友:
楼主这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 、、
   、 。 、 】、 、
   换做是我的话,呵呵。。肯定都连锡了

网友:
这类芯片建议还是用热风枪比较好,烙铁托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烙铁完全能焊好,芯片摆正,然后上焊膏,拖焊。

网友:
不错了,IO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我都不敢下手

网友:
拖焊基本的  这个很好弄,就是不拖焊,点几下也能焊好

网友:
用松香好点

网友A:
报废了,强行用针挑歪了的针脚,结果针脚断了焊盘也脱落了,芯片主板都报废。算了拿来连焊接手艺,我觉得除了手法不熟练外,焊锡和焊锡膏质量也有一定因素,网上拍那些视频烙铁一拖焊锡自动就分家了,怎么也达不到这效果。

网友:
下次买贵的锡浆算了,手里这个普通焊锡简直是怎么拖怎么都连锡,多搞几次针脚就拖歪,一歪就洗白。

网友:
还是不够熟练罢了,手机的比这个小多了烙铁都能焊接好

网友:
还没有报废,找个师傅帮帮忙,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焊工好好练一下,不然修不好机器

网友B:
脱焊不要用差的焊锡,用无铅焊锡脱焊比较好。1.0的马蹄头也是点焊必备的。

网友:
这很好焊吧

网友:
手工和工具同样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脱焊不要用差的焊锡,用无铅焊锡脱焊比较好。1.0的马蹄头也是点焊必备的。

一般是用有铅焊锡拖锡好吧。

网友:
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强行用针挑歪了的针脚,结果针脚断了焊盘也脱落了,芯片主板都报废。算了拿来连焊接手艺,我觉得除了手法不熟练外,焊锡和焊锡膏质量也有一定因素,网上拍那些视频烙铁一拖焊锡自动就分家了,怎么也达不到这效果。

兄弟,这玩意就是靠料板堆出来的,我也是从小白一步步走过来的,这玩意用烙铁指定能搞好。不管是拆还是装(当然,拆我建议用风枪,因为快)焊油和锡丝一定要好,不要贪便宜,连锡了不要慌,上点焊油,用烙铁一点点把锡拖开,(烙铁头一定要擦干净再拖,要不然越拖越多)。也可以用锡浆和风枪,不过锡浆这玩意我没用过修主板,你可以试试,我不做评论。咱们这行对烙铁要求不是太高,一个936恒温就够了,几乎一个刀头溜遍所有主板。兄弟,以上的是个人经验,不足之处万望海涵。各位同行,小弟抛砖引玉,贻笑大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脚90度弯角那里刀口烙铁去不到,完全没办法,这芯片太小啦

刀头不是万能的,多备一点小的马蹄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玩意就是靠料板堆出来的,我也是从小白一步步走过来的,这玩意用烙铁指定能搞好。不管是拆还是装(当然,拆我建议用风枪,因为快)焊油和锡丝一定要好,不要贪便宜,连锡了不要慌,上点焊油,用烙铁一点点把锡拖开,(烙铁头一定要擦干净再拖,要不然越拖越多)。也可以用锡浆和风枪,不过锡浆这玩意我没用过修主板,你可以试试,我不做评论。咱们这行对烙铁要求不是太高,一个936恒温就够了,几乎一个刀头溜遍所有主板。兄弟,以上的是个人经验,不足之处万望海涵。各位同行,小弟抛砖引玉,贻笑大方了。

谢谢,70块钱买的坏板再堆了三块IO进去,有点心痛

网友:
连锡始终拖不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刀头不是万能的,多备一点小的马蹄头。

视频看刀口拖锡看多了,轮到自己拖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拖都拖不干净,第一次换芯片就碰上难度较大的IO芯片,估计手艺生疏和工具不好使各占一半因素。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练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有铅焊锡拖锡好吧。

有铅的好处是比较易熔化,无铅的好处是不易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刀口拖锡看多了,轮到自己拖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拖都拖不干净,第一次换芯片就碰上难度较大的IO芯片,估计手艺生疏和工具不好使各占一半因素。

你看的视频是剪辑过的,而且有些是一块干净的板子个芯片,操作空间大,无干扰。我们维修的情况
,旁边有较多的元件阻挡,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的好处是比较易熔化,无铅的好处是不易连锡。

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焊接的不做评价了
这次第二个  …… 继续努力  掌握正确的方法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强行用针挑歪了的针脚,结果针脚断了焊盘也脱落了,芯片主板都报废。算了拿来连焊接手艺,我觉得除了手法不熟练外,焊锡和焊锡膏质量也有一定因素,网上拍那些视频烙铁一拖焊锡自动就分家了,怎么也达不到这效果。

多点一点焊油试试,你这个焊油太少了,点上焊油烙铁一拖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脚90度弯角那里刀口烙铁去不到,完全没办法,这芯片太小啦

恒温烙铁,不是太便宜的焊锡,实在不行就加点松香

网友:
还有救,再把短路的脱开就好了。

网友:
连成这个样子不好做评价,感觉像你的烙铁温度不够,温度够的话,锡不要上太多,手速要快一点,不要停留太久,多练吧

网友:
加油,多练习才会有收货的,多在料板上练习

网友:
烙铁头上有锡怎么拖的掉啊?

网友:
我也在学焊接芯片,楼主比我焊得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70块钱买的坏板再堆了三块IO进去,有点心痛

你找同行要几块料板自己闲着没事拆着玩,成本会低不少,先练手工在研究技术

网友: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包换焊盘都够呛,怎么搞成这样的?

网友:
不错 有我当年的风范   烙铁 焊锡 焊油都有一定因素 这都不是关键  这个还是靠不断的练习哦

网友:
看来你要 飞线大法了  接线吧

网友:
这基本功 还是在练练吧 不然不好修板啊

网友:
烙铁焊这种LQFP封装的芯片,个人比较喜欢用松香,烙铁头用焊油带不了锡,也不要用力拖焊,最好就是蘸点松香把锡顺着引脚往外带,焊那些144脚的芯片毫无压力

网友:
楼主可以去打铁了

网友:
掉焊盘,歪针脚,联锡,感觉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焊不要用差的焊锡,用无铅焊锡脱焊比较好。1.0的马蹄头也是点焊必备的。

无铅的熔点更高,流动性没那么好,最好用有铅的啦,熔点低,流动性也好点,

网友:
还有的救,拆下来,先把焊盘处理好,新手可以用拖锡带吸干净平整,再把芯片引脚校正好,在对好脚位焊接,不要急,耐心一点,拖锡时加点焊油

网友:
先取下   用镊子处理好引脚   清理好焊盘   放好对准芯片    加锡固定   刀头烙铁拖锡   清洗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的好处是比较易熔化,无铅的好处是不易连锡。

那焊油选哪种

网友:
贴片用223 bga用559  论坛有卖。

网友:
松香加酒精也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