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6pro维修

楼主(2020-04-11):
收到一台红米6pro3+32手机,外观很新,卖家说进水,返厂说主板坏了,299换主板,放弃维修拿回来了。那到手按开机键没反应,插充电器出白米,然后显示充电状态,按电源键没反应。拆机,没发现严重进水及维修痕迹,这时按电源键直接开机了,测试功能也正常。于是装机复原,按上后盖,按电源键还是没反应,看来是电源键移位,后外面的按钮错位导致按不到电源键。把开机排线拆下来,重新用双面胶粘好,装上后盖,再次测试电源键开关机正常。可是这时屏幕触摸却失灵了。。。。。。。。。各种测试都没问题,怎么触摸会失灵呢?打开鑫智造查找触摸线路,显示接口上没有触摸信号,

再查发现触摸信号在尾插排线上,主板上测试尾排触摸各脚阻值基本正常,看来不是主板的问题。

于是拆开尾插盖板,发现有进水腐蚀,处理干净后发现J100第6脚已经锈蚀断开,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配件,查图纸发现26和25脚共用,于是把接口拆下来掉个头焊上,联机测试发现触摸正常。

网友A:
楼上厉害,售后都不修的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厉害,售后都不修的能修好

瞎猫碰到死耗子。售后不愿意修估计是直接换利润更大,没毛病也想让你换板。上周一个朋友去售后维修小米6x进水,让换了屏幕和尾插一共210.换下的屏幕不让拿走,说拿走屏幕算300,不拿走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