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网线显示已经连接,但上不了网

楼主(2020-04-11):
网卡驱动是realtek rtl8139/810x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已经安装,检查本地连接属性是internet 协议(tcp/ip),与其他电脑internet 协议4(tcp/ivp4)不一样,该电脑没有协议4版本,安装不了。求帮助

网友:
系统问题,你个哈比

网友:
要重装系统吗,我也想过啊,但机器老,怎么进行u盘安装,asus p4b-e主板,

网友:
一招就秒杀 也不是网卡问题

网友:
杀毒软件关闭了,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修改一下网路地址试试

网友:
删除网卡驱动,用自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1删去网卡驱动  2 装个USB 网卡  驱动网卡  3 重装系统

网友A:
但是  我估计装系统 更直接些  网上有很多U启动的软件

网友:
深圳报名学习基础班先,别越修越坏

网友B:
看下网口的两个灯闪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网口的两个灯闪不闪。

上面的橘红色闪,下面的黄色常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  我估计装系统 更直接些  网上有很多U启动的软件

u盘启动好像不行,我做了个,但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启动好像不行,我做了个,但不识别

   冰峰     U盘启动

网友:
用U盘拷一个系统过去,解压安装

网友:
浪费时间,用光盘安装吧。

网友:
这个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