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未来人类T5的机器没有CPU供电!详情点开

楼主(2020-04-11):
如题一台未来人类T5版号6-71-p6500-D03没有CPU供电!然后查了CPU供电芯片开启有3.3供电有18.9,然后怀疑是供电芯片坏了,换了一块。结果故障一样开机电流0.5。刷了BIOS几个版本后还是一样!这种机器有没有老师傅提供下思路。除了CPU坏了这个可能以外还有没别的什么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网友:
BIOS要修改ME,不然会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下载的论坛写的修改好的不一样吗?还是每个板子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不会修改。。。。。。

网友:
下载的是论坛里面写的修改好的。。。。。。还是每个板子都要修改?

网友:
我这个4M的bios打开没有ME啊。。。。。。。

网友:
0.5大概率 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