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掉电怪病

楼主(2020-04-11):
开机十几秒风扇狂转然后掉电,进bios看cpu型号乱码,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这是咋的啦

网友:
要刷原厂BIOS,或者合成

网友:
BGA 脱焊了 。掉电是检测不到CPU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A:
温度直接从cpu出来的,有办法断开不

网友B:
转接板的问题.我试过,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直接从cpu出来的,有办法断开不

过温会把总线供电拉低,如果H_THERMTRIP#为低可以断开R4006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接板的问题.我试过,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

你这是在每个贴子灌水呢@月饼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刷了原厂的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温会把总线供电拉低,如果H_THERMTRIP#为低可以断开R4006测试

断开开机指示灯闪一下

网友:
断开开机指示灯闪一下

网友:
看是否定时掉电,比如固定多少秒就掉 ,那应该还是程序或者u的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找个原厂的,或者合成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