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asus p4b-e主板,用u盘装xp系统进不了装机页面

楼主(2020-04-11):
asus p4b-e主板,windowssp2系统。现想装xp专业版系统,无法更改u盘为第一启动项,没办法进行,求帮助。

网友A:
做一个usb-zip格式的u盘启动试试!

网友:
我将other boot device项挪到第一位还是不能用u盘启动,u启动盘是BIOS加uefi的启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usb-zip格式的u盘启动试试!

我做个zip的u盘

网友:
机上带光驱,用光盘也可以呀......

网友:
这个是老板子了。最好用光盘。用了U盘进PE也很慢的

网友:
能开机的话 进系统镜像一个系统也一样

  或者你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
拆硬盘放到别的机子过好ghost系统,再放到原机子解压安装

网友:
你这电脑有历史了!迈拓四十G硬盘

网友:
ZIP就是                                   要多开车才行

网友:
楼主的电脑是主芯片组:Intel 845的,太老了.............

网友B:
推荐老桃毛peu盘版,先加速u盘,再进pe,解包xp.iso,安装器安装,最后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老桃毛peu盘版,先加速u盘,再进pe,解包xp.iso,安装器安装,最后修复引导

谢谢啦,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