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里面没有25b32bs1g怎么办??

楼主(2020-04-11):
买的希尔特500P。然后搜25B32BS1G只能搜到eon厂家!!!而且读的时候总是提示厂家或器件ID不匹配。。。。怎么搞啊?老师傅们!编程器买的贵了丢又不舍得。。。。。

网友A:
是不是华邦的??先选品牌,然后选差不多的型号就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华邦的??先选品牌,然后选差不多的型号就可以刷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华邦。。。。。。。像G差不多的标

网友:
就是这种的。。。。

网友B:
买个rt809f 又不贵,维修还是用这个好,或者你忽略硬件识别硬刷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rt809f 又不贵,维修还是用这个好,或者你忽略硬件识别硬刷进去试试

试过了。。。。。刷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rt809f 又不贵,维修还是用这个好,或者你忽略硬件识别硬刷进去试试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手上现成的放着又可惜。。。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手上现成的放着又可惜。。。唉

那就找个别的4m bios 芯片刷呗

网友:
换个4m的BIOS刷

网友:
是那个图标的话选gd25b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