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 KN-1 08271-3 FAN ERROR 风扇报错关机

楼主(2020-04-11):
开机风扇错误关机,换了风扇不行,Q20三极管坏,换一个就好【我用W04三极管npn代换,Q20第一脚有波形,第二脚没波形,EC检测不到转速就风扇报错,开不了机。

THINKPAD T510 KENDO-1_Dis 08271-sc类似W510 KN-1 WS DIS MB 08271-3.pdf.rar

图纸加点位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兄弟们,上面的结论有点问题,没几天就返修了,还是那个地方问题,替换的三极管不好,还是用原来的型号吧,我现在直连,波形稳定漂亮,就是不知道对EC有没有影响,就看会不会返修了,可能替换的管很快就烧。

网友:
直连不知道会不会有啥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