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S400C 板号S400CA REV3.1故障不触发

楼主(2020-04-11):
故障不触发,运气好了偶尔能开机显示,在关机一样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量有待机5V供电。无3V供电。(此机正常有5V供电,触发以后出3V).在这里走了一下弯路,以为待机应该有3.3V.量了一下芯片的5v开启是2.5v,3.3v的开启是5v。为什么开启电压都有了,怎么没有3.3v那。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一样。偶尔触发的时候测量3.3v开启降到2.5V3.3V才会有。那就测量EC IT8517VG-HXS待机条件,PWRSW#有跳变。+3VA_EC +3VACC供电3.3AC_IN_OC#0V正常。LIDSW#3.3EC_RST#3.3  PM_RSMRST#PM_PWRBTN#都为0V无跳变(偶尔触发的时候按开机键以后为高电平)正常。也不发出3VSUS_ON信号。那就测量桥的条件SRTCRST# 32.768晶振都起震 VCCDSW3_3和VCCSUS3_3用的是一个电压+3VSUS无,查了一下这个电压是待机3.3v转换过来,没有正常。至此维修陷入僵局,试着加焊了一下EC.可以触发了。发到哪里凉了以后又不能触发。再加热又可以触发。看来应该是附近电阻变质引起。量附近电阻都正常。最后发现用万用表笔碰这个引脚EXP_GATE#就自动触发,不 知道此信号干什么用的,此网站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贴子给了启发,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3791-1-1.html。我的也是按开机的瞬间LIDSW#3.3也被拉低。我的是换掉排阻RN3007解决,实测阻值正常。
此贴目的愿维修的同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