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9黑屏能进系统能触屏可以接听

楼主(2020-04-11):
小米9    黑屏  能进系统  能触屏   可以接听电话    重启屏幕会亮0.0几秒,请大神们看看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摔了,就换屏!!!

网友A:
换屏试试。。。。。。

网友B:
显示屏,显示座,升压部分

网友:
先换屏确认下是不是屏的问题。曾经遇到过小米5类似故障是CPU问题。

网友C:
内屏坏了,需要换屏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显示座,升压部分

换了一块屏幕就好了   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屏坏了,需要换屏总成

对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幕没有背光测一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换屏幕。

网友:
屏幕内爆了吧

网友(2020-05-26):
现在的OLED屏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