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神经病吧?

楼主(2020-04-11):
客户送修1台H3C s1024r 交换机,故障是不通电。拆开测量,无5V输出,310V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是3843,测量7脚供电8.6V,8脚基准电压只有1.6V,正常应该是5V。
拆下3843,外接电源测试,8脚正常输出5V,
换上1个新的3843,测量8脚还是1.6V,证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电源竟然正常工作了,按装上去,交换机正常工作。插拔几次都能正常工作。
原本打算就这样收工,谁知又没输出了,把几个小电容焊了下来测量,都正常,焊回去电源又能正常了。
又打算收工,谁知电源又不能工作了。
电路板上就这几个零件,会是哪的问题呢?真是活见鬼了!

图中的那个小三极管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呢?会不会是它有问题?

网友A:
这类电源板直接换新

网友B:
就剩下变压器你没有测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情况

网友:
直接换得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三极管导通不好了,直接换一个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剩下变压器你没有测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情况

变压器和3843的8脚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板直接换新

我练手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剩下变压器你没有测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情况

照您的指示,拆下变压器,没发现什么不正常。

网友:
我练手呢,大神!

网友D:
换掉C10电容,修过这个板

网友E:
手绘个图上来吧

网友:
八脚有路分压电阻接地,这个三极管基极接分压电阻中间,它就算饱和导通也不会拉低八脚电压的。

网友:
检查4脚的电容

网友:
我现在发现,开关电源是维修难度最高的。难度远超笔记本。

网友:
小三极管是431吧   可调精密稳压源

网友:
补焊补焊补焊补焊
查二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就OK

网友:
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7脚启动电阻虚焊了?正常应该有十几伏吧。

网友:
试试是不是整流桥有问题,或者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和3843的8脚电压有关系吗?

当电源的任何一个元件出现不良,都会引起3843保护,造成第8脚电脑接低。。。
你这种情总很可能是电压输出过低或过高引起的。

网友B:
你现在还有在研究吗?修到哪一步了?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问题..或漏电.......

网友:
上示波器,看 ̄  ̄)σ是否有金箍棒电容

网友:
把周围的100/47uf小电容拆下来量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还有在研究吗?修到哪一步了?

就在手边放着,没事就看几眼,已经黔驴技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掉C10电容,修过这个板

把这2个电容换掉了,尽管用表测量没问题。测试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这2个电容换掉了,尽管用表测量没问题。测试中,,,,,

应该可以了,这个VCC电容不良

网友F:
这样的电源看到板这样子的,把电容先换了,电解电容很多测量不出坏,不贵,直接换

网友:
你才神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掉C10电容,修过这个板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绘个图上来吧

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了,这个VCC电容不良

大神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电源看到板这样子的,把电容先换了,电解电容很多测量不出坏,不贵,直接换

长知识了

网友:
3843,光耦,1N4848,431,查查

网友:
这种小电源盒,是维修领域的至高挑战

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复杂的。

网友:
把几个小电容都换新的就好....

网友:
哪里老化,变色严重就换哪里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