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2.01不过内存

楼主(2020-04-11):
故障不过内存小喇叭一直叫 内存总线电压都正常3 .3 CPU电源芯片右边小八脚摘了还是报警 不过内存  CPU内存换过,BOIS刷过,还是不行,上论坛一搜,好多的不过内存的,不少是BIOS附近断线的,一查我的,还真的断了,直接飞线,还是不行,仔细一看,发现BIOS座下有点发霉,拆开一看,原来内存上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到南桥的都断了,怪不得我飞了一条不行,下面上图,碰到这不过内存问题的,都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些腐蚀断线的很难发现。你这个还好

网友:
主板进水了吗,bios座子下面怎么腐蚀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