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 5 7 6不认声卡

楼主(2020-04-11):
5576无声音喇叭打叉,卖家重装系统后还是不行就送我处,PE里也不认自检提供条件也不会发声,无图纸就借用了个7559的图纸与实相符,换ALC3246换后PE里认了却出来了点妖娥子:

网友A:
意思就是声卡坏了,换了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声卡坏了,换了就OK

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还稍微走了一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还稍微走了一点弯路。

维修都是会走一些弯路的,很正常

网友:
识别不了都是直接找个换了在说,节约时间的。。

网友:
在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驱动一下声卡驱动吧!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 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