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1N4148,稳压管,还是快管?

楼主(2020-04-11):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1N4148,稳压管,还是快管?它短路了。

网友A:
管体上什么字也没有,只有一道黑,这道黑就表示这边是负极吗?

网友B:
用维修电源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维修电源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稳压管

试下它到几伏会导通,是这样吗?

网友:
这种玻璃管看代号,一般情况ZD开头是稳压,D开头是用4148没问题

网友:
看你实际的线路板上面标注的都是D10,D30A那就是普通的4148

网友:
上面标注的是D4,我就换4148看看

网友C:
换快回复二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快回复二极管没有问题

啊?好吧,我两样都买

网友:
一道黑的肯定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4148也是一道黑

网友:
就是普通的贴片二级管

网友D:
1N4148是点接触型的小电流高频开关二极管,速度高,不过工作电流才150mA,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N4148是点接触型的小电流高频开关二极管,速度高,不过工作电流才150mA,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

我上面讲的这个二极管就是1N4148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讲的这个二极管就是1N4148了吧?

换4148,应该可以.............

网友:
就是4148,换4148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是玻璃封装的4148,直接换就成

网友E:
这个地方怎么会用稳压管呢,你是怎么想的,此处管子是加速二极管,就是4148

网友:
1N4148是一种小型的高速开关二极管,开关比较迅速,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进行单向导通隔离,通讯、电脑板、电视机电路及工业控制电路。

网友:
1N4148是一种小型的高速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怎么会用稳压管呢,你是怎么想的,此处管子是加速二极管,就是4148

生手生手,请多见谅!

网友:
图纸都标了4148,开关电源芯片输出脚到开关管,都有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主要是加快开关管的截止时间!因为有结电容的存在,所以会延长关断时间(下降沿),所以,加二极管是加快放电过程。

网友:
学习了。大神们解释到位!

网友:
IN4148就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电路板,也是这个贴片二极管烧了,我是用4148代用的没问题。烦请问一下有个电阻标号为R20烧了,在主开关管散热片旁下,看看其正确的阻值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电路板,也是这个贴片二极管烧了,我是用4148代用的没问题。烦请问一下有个电阻标号为 ...

这个R20在我发的图哪个位置,它的旁边都有什么?我打电筒找来找去没有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体上什么字也没有,只有一道黑,这道黑就表示这边是负极吗?

对,就是这样,你理解的对,它就是1N4148

网友:
玻璃管内有一条蓝色的竖边才是稳压管,
快恢复管很少有玻璃封装的,有都是小压小流的,因为高压高流产生的热量是快并多的,散热不及时,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