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5、B250不开机维修两例!!

楼主(2020-04-11):
1151主板慢慢的也修到一些了,这几天修到华硕的比较多就分享两块华硕主板维修案例

第一块:PRIMEB365M-A

这块主板是在保修期的因为是客户网购的 保修麻烦就直接维修,搭配I5 9400F CPU刚买不到一年就坏了,检测主板不通电,修到这种新板不通电我一般是先打阻值因为新板很多是南桥短路,打完南桥阻值无异常,直接就扣CMOS电池以为能秒杀,放完电还是不触发,这主板找不到点位只能随便量一下了

先量一下3VSB

3VSB正常,IO无资料不过不用慌 新塘科技的IO触发电路脚位基本一样,参考NCT6793D脚位 101脚O_RSMRST#_R,测量RSMRST无电压跑线找到三极管再跑线发现是先有+1.0V_A再开启RSMRST
测量南桥+1.0V_A供电

+1.0V_A供电无电压,测量NB671L的供电5VSB没有,故障点找到了就是5VSB_ATX转5VSB电路故障(5VSB已经打过阻值了正常的),因为没有B365M点位只能参考B150M-K点位了,参考发现DPWROK和RSMRST是相连的也就是不采用SLP_SUS信号,产生3VSB后就直接开启5VSB供电了,找到5VSB转换管(P沟)量一下

转换管G极5V,直接找相连的三极管拆掉强行让G极低电平,把5VSB强行导通过去 能修好就行

拆掉之后再量+1.0V_A电压

+1.0V_A电压有了主板待机灯也亮了起来

触发上电成功点亮,主板修复

第二块:PRIME B250-PLUS

故障现象:上电一秒掉电,不会重启能再次触发,拔掉CPU供电不掉电,初步判断CPU缺少相关信号导致

经过一波检测发现S_VCCST_PWRGD无电压,看S_VCCST_PWRGD产生条件发现VCCST供电没有产生

VCCST产生的电路如下图

PQ3004应该正常应该是截止状态但是它导通了
怀疑PQ3004损坏或者PQ3002 G极和D极击穿

先更换PQ3004

插上CPU供电发现不掉电了,测量S_VCCST_PWRGD电压

S_VCCST_PWRGD有电压了,不掉电了上内存接显示器亮机

轻松点亮,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哟)

 会员598766300鑫豆2025-4-10 16:18
 会员1390430300鑫豆2025-4-9 15:58
 会员600889300鑫豆2025-4-7 11:50
 会员1112858300鑫豆2025-3-16 23:14
 会员752012300鑫豆2025-3-14 18:39

网友A:
思路清晰                能不能把  点位分享出来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e.  i want schematic !

网友:
Nice share
Thank you

支持 反对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理论实践经验丰富。

网友B:
着这样来说 华硕 走就 技嘉的路子 三极管好坏

网友:
老师傅修机就是牛。

网友:
不错不错  加分鼓励 暂时还没有修到B365主板  先收藏了

网友:
华硕华硕坏的最多

网友:
实在高手在民间厉害厉害,

网友:
个人觉得100系列后的主板更难修了

网友C:
这图纸哪里有啊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写的很详细,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1151系列都已经这么熟悉了,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能不能把  点位分享出来

论坛找不到的点位图,我一般在X宝买,买来的点位带加密要他给软件才能打开否则会报错

网友:
感谢有你真好分享快乐每一天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厉害 高手在论坛

网友:
实在是高手,厉害厉害,小白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哪里有啊

华硕主板没有图纸哦,只有点位图,这个点位图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高手,高高手  ,佩服

网友:
厉害了,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同牌子万用表,够用。  像这种理论修机的详细案例,边修边学,学习无止境。

网友:
高。实在是高。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早上起来又看了一遍,我觉得楼主好厉害。思路清晰,操作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这样来说 华硕 走就 技嘉的路子 三极管好坏

主要是华硕新的1151系列设计了太多的小三极管和小MOS管了很容易坏,在保的华硕主板我都修过十几块是三极管坏的,故障现象是不稳定是时开时不开机

网友:
去过实地学习应该更厉害吧

网友:
修得很精约,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怎么感觉论坛全是高手,高手呀。。。。。。。。。。。。。

网友:
很就很久没修主板了,就要想楼主学习,,,,,,,,,,,,,,

网友:
某宝主板质量堪忧  渠道乱七八糟的

网友:
高手,感谢分想

网友D:
高手!思路清晰,厉害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思路清晰,厉害图纸分享一下啊

B365是没图纸 B250这个论坛都有的啊,搜索一下

网友:
如果能多发一些这个文章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板子不是有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不是有保修吗

网购的主板嘛嫌保修费时间就选择维修了

网友:
已经这么熟悉了,经验丰富

网友F:
觉得有用就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觉得有用就加点分

还愣住干啥加分啊

网友G:
b250两块不触发的 电压都正常 灯也亮不知道是io还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250两块不触发的 电压都正常 灯也亮不知道是io还是桥挂了

查rsmrst,测桥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

网友:
思路清晰,直接定位到故障点,学习了

网友H: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图纸和时序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图纸和时序哪里来的

是这样的,华硕呢只能找到点位图和维修指南(官方时序),我一般是找到华硕新主板的点位图和维修指南然后自己就按照时序把主板比较详细的电路和具体元件给画一个时序图 就像这样的图方便维修时查找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必需加分,好文章,牛技术

网友:
谢谢楼主,先下载来收藏一下

网友:
现在的帖子为什么都是 要收费的? 被百度同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