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B85 PRO GAMER维修

楼主(2020-04-11):
       今收到客户的主板B85 PRO GAMER, 问题是反复重启,测出1.05没有出,换了转换芯片,1.05V 出来,但是主板还是没亮机,风扇转,CPU电压1.5V 内存电压1.8V 0.75V,北桥电压1.5V都出来了,复位针上也有3.3V的电压,  两个BIOS也刷了,  进入死角。请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开始是1.05ME 转换芯片击穿。

网友A:
300度bga加焊cpu座,桥260度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度bga加焊cpu座,桥260度加焊。

你这个是什么原理?大神

网友B:
这个没得想的,跳线帽放一下电,不行换桥,这个都是通病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得想的,跳线帽放一下电,不行换桥,这个都是通病来的了

做过了   通病我知道  芯片换了

网友:
what post code ?

支持 反对

网友C:
保护电路启动了。

网友D:
复位出来了吗    这机器容易换了1.05后 容易 档内存

网友:
换个PCH会有惊喜

网友:
你内存1.8V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出来了吗    这机器容易换了1.05后 容易 档内存

显卡的A11复位3.3出来了,内存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电路启动了。

指的是那一块的电路 保护

网友:
可能虚焊,不行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E(2020-06-19):
cpu灯亮吗 我遇到的这片 也是修出来1.05v了  但还是不亮  主板cpu灯一直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灯亮吗 我遇到的这片 也是修出来1.05v了  但还是不亮  主板cpu灯一直亮着

CPU灯是亮的

网友E:
亮就是不过cpu吧  我的还没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亮就是不过cpu吧  我的还没修出来

是的  到现在没有想法了  放在废料中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的也是出来1.05v了  但还是不亮  主板cpu灯一直亮着,哪位大侠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