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进水机,有显示无灯光

楼主(2020-04-11):
维修一台air2,进水严重,现在修开机且能显示,但是就是背光不亮,显示座阻值和好的air2对比正常,23脚无3伏,15脚无1.8伏,然后在其它借了3伏到23脚,15脚1.8伏正常~发现进水板的显示座供电的脚位和正常板子相比,电压整体要低,比如3脚7脚9脚正常板电压1.2伏的样子,进水板的这几个脚只有0.7伏左右,还有2脚4脚8脚正常板是3伏,但是进水板只有1.8伏,求大神指点~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先换显示座,然后打阻值

网友:
进水机查供电线路,仔细看,应该有烧断线的地方。特别是小件也不要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