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基础知识

楼主(2020-04-12):
     SIM卡:是客户识别模块,也称为智能卡、用户身份识别卡、储值卡。内含单片机(cpu)、存储器等,存储了移动电话客户的信息(电话号码、加密的密钥等内容),可供GSM网络客户进行身份鉴别,防止了并机和通话被窃听行为.(有大卡和小卡之分)
SIM卡的密码
  a、PIN码:是指SIM卡的密码,存在于SIM卡中,其出厂值为1234或0000。激活PIN码后,每次开机要输入PIN码才能登录网络。
b、PUK码:是用来解PIN码的万能钥匙,共8位。用户是不知道PUK码的,只有到营业厅由工作人员操作(有些在买储值卡已经标在卡的背面了,还可以通过客服电话索取)当PIN码输错3次后,SIM卡会自动上锁,此时只有通过输入PUK才能解锁。PUK码输错10次后,SIM卡会自动启动自毁程序。
国产及杂牌常用的八大平台
1、MTK:台湾联发科技有限公司
2、展讯(SPD):上海展讯通信有限公司
3、飞利浦(PHILIPS):荷兰菲利浦电子公司
4、英飞凌(Infineon或PMB):德国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
5、skyworks:美国思佳讯(科胜讯)公司
6、AD:美国模拟公司
7、AGERE :美国杰尔
8、TI:美国德州仪器
9、高通(MSM):美国高通(针对CDMA、3G芯片)
10、爱立信 :瑞典
11、摩托罗拉:美国
12、诺基亚:芬兰
听筒
1、定义:电    声 转换器件,将电信号转换成声音的器件。
2、工作原理:在一个置于永久磁场中的线圈中通以音频信号,产生交变的磁场(相互作用力),从而带动听筒的发音膜震动发出声音。
3、别名:又叫受话器。
   常用英文字母:EAR、REC、 SPK等表示。
6、听筒的测量及好坏判定
A.用万用表R200欧姆档,测听筒两端,正常阻值一般为15---30欧姆左右。
B.把稳压电源调到1.5V左右,碰触听筒两端,若能发出:咔、咔声基本上可判定为是好的。
送话器(定义)
1.定义:是将声音转化为电信号的一种器件。
2.送话器又称为:麦克风,咪,话筒,拾音器等。
常用:MIC和Microphone表示.
5.工作原理:手机一般采用驻极体送话  器,当对着MIC说话时,将会产生一个微弱的音频信号电压,经放大后输出。
6.工作条件:
A:焊接时要区分正负极
B:工作电压为1.8—2.1V(MICBIAS)
振动器
1.定义:振动器又叫马达。
常用:VIB(VIBRATOR)或MTR(MOTOR)表示
2.工作原理:与电动机相同,当有电流通过定子时,产生磁场,推动转子带着失重铁转动,产生振动。
逻辑电路
1.CPU:中央处理器,负责主程序的运行及整机控制(相当于人的大脑)。
            损坏:不开机,死机,定屏,无信号等。

2.字库(flash ):又叫版本或存储器,主要存储整机主程序(相当于电脑硬盘)。损坏:不开机,死机等。
3.暂存(SRAM):随机存储器,暂时存放手机工作时的临时数据(相当于电脑内存条或工厂仓库)。
损坏:不开机,死机。
4.码片(EEPROM/E2PROM):电可擦写存储器,存放手机可更改的数据和中间结果,如电话本,IMEI(串号),射频参数(PM值),话机锁等。
损坏:无信号,短信及电话本打不开等。
1.各总线的作用:
A:控制总线(CBUS):
     CPU输出不同的控制信号,使字库和暂存工作在不同的模式和状态。(一般有6-8条控制线)
如:CS或CE:片选启动
      RESET或RST:复位
      WR或WEn:写控制
      RD或OEn:读控制
      LBB:低位存取  (从第1—8条数据线读写数据)
      UBB:高位存取  (从第9—16条数据线读写数据)
       WP:写保护       高电平禁止写入
B:地址总线:
CPU向字库发送寻址信息,根据不同的地址信息从不同的存储单元提取相应的数据。    (一般有21条地址线HA0—HA20)
C:数据总线:
      CPU与字库之间通过数据总线传输数据 信息。如:开关机及应用程序(数据)等.
     (一般有16条数据线。HD0--HD15)
逻辑工作原理
2.控制原理:
Cpu通过控制总线控制字库的工作状态,通过地址总线向字库发送(数据存放)地址信息,从相应的存储单元取出所需要的数据,在CPU内部运行,然后把运算结果(数据)临时放入暂存内部(以供随时调用),然后执行运算结果(控制各单元电路工作)。
射频电路
1、接收过程:把天线接收到的高频信号(925.0677--960.0677MHZ),  去除载波(925--960MHZ),解调出语音信号(RXIQ:67.768KHZ),经过基带处理输出音频,最终经听筒还原出声音的过程。
2. 发射过程:声音经MIC转变成音频信号,经基带处理后输出(TXIQ:67.768KHZ),经射频处理(把语音信号加载到载波上880—915MHZ) ,经功率放大后从天线发射出去的过程。
以传统的超外差收音机为例,其电路结构依次是:
1. 高放;2. 变频;3. 中放;4. 解调(检波或鉴频);5. 低放;6. 功放输出。
其中, “高放”指的就是放大高频信号的放大级。其作用是放大微弱的高频载波信号的幅度(是电压,不是功率),以利于其后的变频级中的调谐回路选频(选台)。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
其余各级电路的作用如下:
“变频”:将高频载波(例如:550kH~1650kH)转换成465kH的中频。
“中放”:一般收音机设计有两级中放电路,分别称作第一中放和第二中放。其功能是对465kH的中频信号进行放大。
“解调”:将所需的调制信号(低频信号)从载波中分离出来。
“低放”:将解调后得到的低频信号进行电压放大(预放大)。
“功放”:将经电压放大后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并输出。
     混频电路原理:输出信号频率等于两输入信号频率之和、差或为两者其他组合的电路。混频器通常由非线性元件和选频回路构成。
    变频,是将信号频率由一个量值变换为另一个量值的过程。具有这种功能的电路称为变频器(或混频器)。
锁相环路是一种反馈电路,锁相环的英文全称是Phase-Locked Loop,简称PLL。其作用是使得电路上的时钟和某一外部时钟的相位同步。因锁相环可以实现输出信号频率对输入信号频率的自动跟踪,所以锁相环通常用于闭环跟踪电路。锁相环在工作的过程中,当输出信号的频率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等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值,即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
的相位被锁住,这就是锁相环名称的由来。
在数据采集系统中,锁相环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同步技术,因为通过锁相环,可以使得不同的数据采集板卡共享同一个采样时钟。因此,所有板卡上各自的本地 80MHz和20MHz时基的相位都是同步的,从而采样时钟也是同步的。因为每块板卡的采样时钟都是同步的,所以都能严格地在同一时刻进行数据采集。锁相环路是一个相位反馈自动控制系统。它由以下三个基本部件组成:鉴相器(PD)、环路滤波器(LPF)和压控振荡器(VCO)。
锁相环的工作原理:
1. 压控振荡器的输出经过采集并分频;
2. 和基准信号同时输入鉴相器;
3. 鉴相器通过比较上述两个信号的频率差,然后输出一个直流脉冲电压;
4. 控制VCO,使它的频率改变;
5. 这样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VCO 的输出就会稳定于某一期望值。
锁相环可用来实现输出和输入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同步。当没有基准(参考)输入信号时,环路滤波器的输出为零(或为某一固定值)。这时,压控振荡器按其固有频率fv进行自由振荡。当有频率为fR的参考信号输入时,uR 和uv同时加到鉴相器进行鉴相。如果fR和fv相差不大,鉴相器对uR和uv进行鉴相的结果,输出一个与uR和uv的相位差成正比的误差电压ud,再经过环路滤波器滤去ud中的高频成分,输出一个控制电压uc,uc将使压控振荡器的频率fv(和相位)发生变化,朝着参考输入信号的频率靠拢,最后使fv= fR,环路锁定。环路一旦进入锁定状态后,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信号与环路的输入信号(参考信号)之间只有一个固定的稳态相位差,而没有频差存在。这时我们就称环路已被锁定。
压控振荡器(vco)工作原理
电压控制振荡器简称为压控振荡器,通常由VCO(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表示。是一种将电平变换为相应频率的脉冲变换电路,或者说是输出脉冲频率与输入信号电平成比例的电路。它被广泛地应用在自动控制,自动测量与检测等技术领域。
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电压可以有不同的输入方式。如用直流电压作为控制电压,电路可制成频率调节十分方便的信号源;用正弦电压作为控制电压,电路就成为调频振荡器;而用锯齿电压作为控制电压,电路将成为扫频振荡器。

网友:
谢谢楼主的知识普及

网友:
有没有不开机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