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华硕x555ld及相近型号的小板不识别解决方案

楼主(2020-04-12):
有关华硕x555ld及相近型号的小板不识别解决方案:该系列笔记本采用了二次转接小板, ,但是由于设计问题以及外壳强度,螺丝孔容错等原因,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如果一直习惯室友右手单手转移笔记本(开盖状态下)。持有键盘右下侧位置,导致转接板接口受拉力原因移位,该款转接板接口强度低,针脚距离近,位移后会不识别硬盘、声卡,指示灯熄灭等。以往我们都是更换小板或者小板双侧接口解决,但是有时客户急需笔记本,我们可以用以下方案解决:将主板侧接口两边的螺丝柱使用烙铁融化焊锡,强行向右侧位移,最大约0.1mm,同时在安装小板时尽量向右侧安装,不拧螺丝的状态下试机,正常了就直接用烙铁将小班螺丝孔和下侧螺丝柱用锡丝焊在一起,中间避免位移,然后将左侧螺丝装上。然后依照硬盘接口距离安装由近及远的顺序上螺丝, 最后所有螺丝应当使用手动螺丝刀尽量拧紧,安装外壳也是,然后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