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Air 12开机卡LOGO

楼主(2020-04-12):
用户送修小新air12开机卡在logo,经检查为本机固态硬盘坏,换了块240G金士顿M.2 SATA协议的硬盘GPT分区并GOST做系统后,开机依然卡在LOGO,开机按F12不管选择U盘启动还是本机硬盘启动后均黑屏。特请教有经历过的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win10
不要Ghost、、、、、、、

网友:
GPT分区后不用ghost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
不要Ghost、、、、、、、

那我去微软官网下个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稀里糊涂就又好了,还是用的GHOST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100%确定你做系统没问题吗?这方面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确定系统没问题,系统在很多电脑上用过,目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改成MBR格式又可以了

网友:
win10
不要Ghost

网友:
我昨天弄得DELL就是安装win10要改MBR格式才能引导的

网友:
装安装版的WIN10就好了

网友:
启动设置看看  兼容模式和UEFI

网友B:
你能100%确定你做系统没问题吗?这方面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安装版本就好

网友:
系统 硬盘 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