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内存,系统显示4G,另一条4G检测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2):
开机bios内显示8G,进系统后,系统显示4G,用鲁大师和cpuz都能正常检测出8G,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么?怎么破?

网友A:
内存槽有四个的就换个位置插过,插双通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有四个的就换个位置插过,插双通道上

b85主板,就两个槽,槽都没问题,对换过,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看看大家碰到过没,使用倒是一切正常,怪的很,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网友:
总线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的有少许不一样!我遇到的是16G内存双通道插上去只认到4G*2双通道,是内存槽旁边有个小电容坏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
额,前两天有碰到过,后面是用酒精洗了一下内存条就好了,要么就是氧化,或者有静电干扰吧,一根8G,一根4G。单插都显示,双插不管怎么插,bios都识别,系统只识别8G的。

网友:
内存没有插好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把1333拔了就好

网友:
万能大法,橡皮擦

网友:
换单8G呢

网友:
打内存数据线有无与CPU 座虚焊,另外重装下U有时候有惊喜...

网友:
,前两天有碰到过,后面是用酒精洗了一下内存条就好了,要么就是氧化,或者有静电干扰吧,一根8G,一根4G。单插都显示,双插不管怎么插,bios都识别,系统只识别8G的。

网友:
重新插過試一下

网友:
我知道啥原因,但不保证我说的对,运行msconfig 引导,看下是不是设置了最大内存为4096

网友:
换了两条8g的,系统就正常显示16G了,换两条4G就只显示4G,这毛病破不掉哎,主板也是最新bios,妖怪了,难道真的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看下两根内存频率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32位看不到正常,如果是64位可以考虑bios是不是分给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位看不到正常,如果是64位可以考虑bios是不是分给集显了

插独立显卡的,应该自动屏蔽核显吧,再说核显分不走走那么多内存吧,回头我进去看看集显是不是打开在。这点倒是没去看。

网友:
有可能内存3.3v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硬就是软,看看那里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