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cw9 白屏 维修1例

楼主(2020-04-12):
飞利浦190cw9,白屏无图。

从排线找到5V屏供电,反着跑线如下:

这管子我不知道啥型号,从来分不清G P沟道和NPN三极管
就根据电路原理,分析是0或1电平控制是否导通。
所以上面图,没标注啥管子。

手绘电路图如下:

镊子短接大法,直接夹住mos管DS两端,图像出来
测量,mos管G级电压为0,是被三极管正常导通拉低的。
没毛病。 从报废显卡上拆了一个0电平导通的MOS换上,
OK。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
屏供电5V 三极管FDN360常坏 多备点

网友:
懂原理修起来快

网友:
楼主高手。都会自己画图了

网友A:
一条线就能搞定了。还要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条线就能搞定了。还要这么麻烦。

飞线党请绕路。
自己跑线,捋清楚原理。
其中的艰辛和巨大乐趣,
简单的一根飞线,承载不了。

网友(2020-05-16):
引用 网友B:
飞线党请绕路。
自己跑线,捋清楚原理。
其中的艰辛和巨大乐趣,
简单的一根飞线,承载不了。

赞同楼主。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技术真的好。我也不喜欢哪儿缺电压就飞根线,既容易返修,又提高不了技术。

网友:
没有电路图修起来就是麻烦,很多元器件不知道是什么,容易跑偏

网友:
修电路要有奶心,楼主很仔细

网友C:
你用的镊子,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镊子,有点意思

三极管,场馆,镊子短接,修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