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重摔 基带CPU短路

楼主(2020-04-12):
检查发现基带CPU PP0.8V短路 可以不安装基带CPU 或者拿下基带电源贴合 吗 客户需要资料 上层单板可以开机,不能触摸 大老告诉一下 感谢

网友:
安装基带CPU

网友A:
必须安装一个好CPU吗

网友:
否则不能开机是吧

网友:
可以不装基带贴合,倒出资料!不贴合当然无触摸...X的触摸在下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安装一个好CPU吗

基带CPU不能更换的,不装基带不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CPU不能更换的,不装基带不影响开机

基带CPU 不装 可以进系统吗,就是无服务是吧

网友A:
可以不装基带CPU贴合 正常进系统吗

网友:
单上层开机把资料导出来,苹果口转USB插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基带CPU贴合 正常进系统吗

装不装基带不影响开机的,前提是你没有刷机...保资料我想也不可能刷机的,是吧!只是开机了无服务或者正在搜索而已

网友:
谢谢了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