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蓝冰心骗分帖子第五篇,被通病坑之 11寸 MACBOOK AIR A1465 15年款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0-04-12):
大家好,我是蓝冰心,我又来骗分了,其实在这篇帖子之前还写了篇帖子,只是现在在烤箱放着,板子还没修好,准备重做CPU,等板子修好了,帖子就能发了,要是修不好,那帖子也就白写了。言归正传
前几天修到一台13寸的 MACBOOK AIR A1466 15年款无CPU供电的,今天又遇到一款11寸的无CPU供电,嘿嘿,维修思路很清晰,就是最终坏的有点意外,由我细细道来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故障:无CPU供电,CPU供电管理芯片1脚无开启信号
插电有0.047的待机电流,第一感觉电流有点低,图4

电流偏低我也没多想,继续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立刻测量CPU供电管理芯片第一脚发现无开启信号,图5

嘿嘿。看过我前几天的帖子的人应该知道,这应该就是那个通病了,搞得我都有点小兴奋,研究过这个故障,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这个开启信号CPU_VR_EN是由CPU发出来的,当CPU收到CPU_VCCST_PWRGD后直接转化发出,而CPU_VCCST_PWRGD是由ALL_SYS_PWRGD和PM_SLP_S3_L经U1930转化而来,图6

测量ALL_SYS_PG只有0.10V,图7

看来还是Q8150导致的问题,直接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信心十足的上电,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把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把Q8150每个引脚的电压测了一遍,图8

静下心来好好分析,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就是Q8150第4脚必须为3.3V,那就意味着Q8150内部Q1不可以导通,即G级必须为低电位,那么内部三个三极管必须都为导通状态,如此一来,就清楚问题所在了。既然内部三个三极管都必须导通,那么B级的电压应该都是0.7V,也就是说Q8150的1脚,5脚,7脚都必须是0.7V,对比我之前好板测试的也是如此,而我测量出来的电压如下图,图9

显而易见,第7脚无法满足要求,第七脚是由PP3V3_S0经电阻R8158和R8159分压而来,测量PP3V3_S0电压只有0.77V,图10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PP3V3_S0电压上了,莫非此电压过来断线了?于是测量PP3V3_S0的由来PP3V3_S0_FET_R也是0.77V,图11

测量其对地阻值为 388欧姆,正常,图12

PP3V3_S0_FET_R是由待机电压 PP3V3_S5 经U8030转化而来,图13

U8030工作条件简单,就供电和开启正常,供电是待机电压,这点正常,接下来测量开启信号也正常,图14

既然供电开启都有了,也没有短路,只有芯片本身损坏了,拆下芯片,更换一个,图15

更换后3.3V输出正常了,图16

上屏幕测试,久违的问号出现了,维修到此结束。图17

 会员903833300鑫豆2024-4-19 11:33
 会员470845300鑫豆2024-4-13 14:52
 会员523514300鑫豆2024-3-9 14:05
 会员1061599300鑫豆2024-2-24 16:54
 会员63604300鑫豆2023-12-23 23:17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最近发了好几篇帖子,大家觉得我写的可以的,可以点我的主题进去看看近期发的帖子,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走过路过,加分评论,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B: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人民币到手了

网友C: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马币到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最近发了好几篇帖子,大家觉得我写的可以的,可以点我的主题进去看看近期发的帖子,再次感谢 ...

路过,也加分了。修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E:
楼主这张小纸条经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马币到手了

网友F:
一般修苹果的机器,必须时序要领烂背于心,否则的话可能修不出来,不过楼主的时序还是不错的。

网友G:
老是遇到cpu没电压,下次就知道查哪里了,谢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也加分了。修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H:
你这样一直发好贴,我可是一分都没有(榨干)啦

网友:
一开口就知道是老师傅了

网友:
是老师傅了

网友:
佩服佩服,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人民币到手了

人民币没到手,经验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马币到手了

现在改赚新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也加分了。修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啊

把我的帖子记录下来,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就直接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修苹果的机器,必须时序要领烂背于心,否则的话可能修不出来,不过楼主的时序还是不错的。

时序修多了就记得,我是一不修就忘记的那种,其实写帖子也有助于我对时序的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是遇到cpu没电压,下次就知道查哪里了,谢谢了

没CPU电压开启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我就怕遇到有开启信号的,那种最难修了,好多搞不定

网友:
人老了,经验还没老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一直发好贴,我可是一分都没有(榨干)啦

哈哈,手上还有一篇,本来今晚就能发,结果手机上的文件转不到电脑上来,明天看看抽点时间写完整理好发上来。

网友:
分析很到位!厉害!老司机!

网友I:
就修过两台MAC对苹果的时序不是很清楚但是还修好了 最讨厌玻璃体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修过两台MAC对苹果的时序不是很清楚但是还修好了 最讨厌玻璃体芯片

玻璃体的温度地点就行,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张小纸条经典

不错,一抓就抓到重点,保存好这张纸条,有大用处

网友:
顶一下,看大神们维修水果机  小白过来围观学习

网友J:
新加坡修一台多少钱?你是不是新加坡国第一高手

网友K:
今天修了一款跟你一模一样的一脸憨逼

网友L:
楼主,想请教一下这个CPU_VR_EN的电压是多少伏?所有型号都是一样的电压吗?我有一台不开机的,这个电压1.05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加坡修一台多少钱?你是不是新加坡国第一高手

新加坡还是有很多高手的,我是从去年8月开始才正式维修苹果的,还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修了一款跟你一模一样的一脸憨逼

呵呵,你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楼主,想请教一下这个CPU_VR_EN的电压是多少伏?所有型号都是一样的电压吗?我有一台不开机的,这个电压1.0 ...

看上拉是多少V它就是多少V,一般是3.3V上拉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看上拉是多少V它就是多少V,一般是3.3V上拉

但是在板号820-00164-A哪里好像没看到有上拉电阻,能帮忙看一下吗?另外在板号820-3023-A哪里,这个开启信号应该不是由cpu发出吧?是由SMC发出?这两天刚好在修这两个板,被搞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但是在板号820-00164-A哪里好像没看到有上拉电阻,能帮忙看一下吗?另外在板号820-3023-A哪里,这个开启 ...

它是由ALL_SYS_PWRGD转化而来的,你去查这个信号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但是在板号820-00164-A哪里好像没看到有上拉电阻,能帮忙看一下吗?另外在板号820-3023-A哪里,这个开启 ...

820-3023-A CPUIMVP_VR_ON应该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3023-A CPUIMVP_VR_ON应该是3V

对,这个是3v,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它是由ALL_SYS_PWRGD转化而来的,你去查这个信号就好

这个CPU_VR_EN的电压我量到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CPU_VR_EN的电压我量到1.05V

那就不对,你断开那几路看看是哪一路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CPU_VR_EN的电压我量到1.05V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什么, CPUIMVP_VR_ON就是  CPU_VR_EN啊,你告诉我你量的是哪个地方,给个电阻或者电容,我去看看图纸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什么, CPUIMVP_VR_ON就是  CPU_VR_EN啊,你告诉我你量的是哪个地方,给个电阻或者电容,我去看看图纸

CPU_VR_EN=1. 5V这个是板号820-00164-A的,这个我有疑问,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压,因为我量到CPU_VCCST_PWRGD也是1.05V。CPUIMVP_VR_ON=3. 3V这个是板号820-3023_A的,这个电压是对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L:
CPU_VR_EN=1. 5V这个是板号820-00164-A的,这个我有疑问,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压,因为我量到CPU_VCCST_PWRG ...

原来你说的是两片板子,把我都搞蒙了
CPU_VR_EN=1. 5V这个是板号820-00164-A的,这个我有疑问,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压,因为我量到CPU_VCCST_PWRGD也是1.05V

CPU_VCCST_PWRGD 1.05V是因为它的上拉电压就是1.05V,所以是正常的,CPU_VR_EN=1. 05V 也是正常的,虽然它没有上拉,但是它是由CPU_VCCST_PWRGD进CPU,由CPU内部转化而来。

网友M:
很容易让人以为CPU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容易让人以为CPU坏啊

没量到短路的都可以重做试试的,重做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
老铁,苹果都修的这么6,顶顶顶,学习学习

网友N:
搞得起苹果的,基本都是大神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搞得起苹果的,基本都是大神级的

不一定哦,苹果修多了也简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说的是两片板子,把我都搞蒙了
CPU_VR_EN=1. 5V这个是板号820-00164-A的,这个我有疑问,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压,因为我量到CPU_VCCST_PWRGD也是1.05V

CPU_VCCST_PWRGD 1.05V是因为它的上拉电压就是1.05V,所以是正常的,CPU_VR_EN=1. 05V 也是正常的,虽然它没有上拉,但是它是由CPU_VCCST_PWRGD进CPU,由CPU内部转化而来。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指导。不过我这个机子实在找不出问题,通电灯亮,所有电压都有,按开机键能强制关机,也能重新触发,就是不开机,是不是CPU 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指导。不过我这个机子实在找不出问题,通电灯亮,所有电压都有,按开机键能强制关 ...

上电电流如何跳变?CPU电压没有吗?之前的内存供电,辅助供电那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路过,也加分了。修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啊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只能看一半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马币到手了

网友P:
记得楼主得过迅维的大奖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上电电流如何跳变?CPU电压没有吗?之前的内存供电,辅助供电那些都正常?

这个我没有看电流的工具啊,Type C口的就有。能不能教我DIY一个看电流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电流如何跳变?CPU电压没有吗?之前的内存供电,辅助供电那些都正常?

看到电流了。插电电流直接上到360毫安,然后一直定着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P:
记得楼主得过迅维的大奖

哇,很久的事情了,这你也记得,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我没有看电流的工具啊,Type C口的就有。能不能教我DIY一个看电流的工具?

买电源线直接接电流表就可以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先下载来收藏一下

网友:
BIOS整过好多回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买电源线直接接电流表就可以了啊

知道了,还有一条就是复你接电0.360A的啊,CPU电压也有

网友:
技术真厉害啊  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MD,苹果机器我只会照着时序一步步查,要不然基本没几个能修上的,楼主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知道了,还有一条就是复你接电0.360A的啊,CPU电压也有

条件都正常就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现在的板集成度很高,也给维修维度增加不了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正常就换个CPU试试吧

换CPU 难度高啊,还是退了算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
可以思路很清晰

网友:
苹果得益于点位和图纸都全

网友Q:
谢谢 楼主分享  已经贡献0.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 楼主分享  已经贡献0.5元

谢谢你的支持,这两天我凑空看能不能再写一篇

网友R:
你这是骗钱呢不是骗分,好久没上论坛了,第一篇你的就需要5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是骗钱呢不是骗分,好久没上论坛了,第一篇你的就需要5毛钱

哈哈,好久不见啊,我现在主要修的就是苹果了,以后不懂的还要问你啊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佩服佩服,思路清晰 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三个K又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CPU 难度高啊,还是退了算了

只要客户给钱就能搞

网友:
老板修板子比较有耐心 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不错,学习了不少知识,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S:
把我的帖子记录下来,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就直接可以秒杀

网友:
嗯嗯。。有用。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把我的帖子记录下来,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就直接可以秒杀

灌水也别这么明显吧

网友(2020-05-18):
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2020-06-27):
修苹果少  希望能有楼主的技术

网友T(2020-08-31):
0.047的待机电流还低?请问下苹果正常待机电流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T:
0.047的待机电流还低?请问下苹果正常待机电流一般是多少呢

哈哈,你看的好仔细,是我描述有错误,我的思路是如果单单没有CPU电压的话,那么,电流一般会在0.2多,所以感觉0.047低了。苹果的待机电流是0.026

网友(2020-11-30):
学习了,思路清晰不走弯路

网友(2022-08-31):
我有楼主这么好的技术就好了。楼主牛13

网友:
其实那个u8030芯片可以不装。开启有,就直接短链两个供电点 我觉得也可以吧。

网友:
q3导通不是非要0.7吧。是不是大于0.7=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