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E734改edp接口疑问

楼主(2020-04-12):
机器是好的  大致情况是这样  主板为4代hm86  我改过y410p(此机有个bug 3.05以下改edp接口 传统引导会黑屏) dell7537  改成edp输出 换屏线  就好了
这机器从CPU出来3组edp  2组lane一组aux 到8625转换芯片  奇怪的是日本货设计并没有用8625的12C抓屏  屏接口的smbus居然和内存smbus相通  说明是桥去抓屏   直接飞线开机  屏供电也没有被打开,说明读不到屏不开 直接飞供电也不行  猜测没有从aux读取   想请教大神  这个是要改BIOS吗  改哪里呢

网友:
飞线好看                                        加油

网友A:
主板上面还有个小板什么用处

网友:
这先飞的可以,NB

网友B:
百度贴吧参考R30 好像有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贴吧参考R30 好像有一个芯片

R30  怎么搜这个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还有个小板什么用处

还不知  没研究他

网友:
这个楼主真的有研究精神

网友:
用网线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