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版号11289-1 不触发 自动触发掉电,附亮4机快BIOS

楼主(2020-04-12):
14z-5423  版号DMB40 INTEL MB  11289-1点开关没反应,接直流电源电流显示0.029,点开关跳变到0.021就又回到0.029,待机3V 5V都有(其相对应的大电感端测都有!)还有这机子不装散热风扇和铜管影响不影响正常开机!有的人说刷BIOS好的,我的不行,解决方法: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电流都没怎么起来,加焊显卡能好~~

网友:
估计楼主这个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容易返修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几乎没有遇到过坏的 估计你这个是bios放电后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怎么可能加焊显卡能好,是你加焊显卡时拆了BIOS电池放电好的吧!

网友:
这点电流咋可能跑到显卡呢,修好应该和显卡无关。

网友A:
不触发和显卡没有关系 是你放电放好的

网友:
我感觉你没找到故障点,小心返修哦!

网友:
学习大家的经验了谢谢

网友:
应为BIos不能开机出现很多了   紧记!BIOs故障
贴片电容短路    不触发开机电路……

网友:
加焊显卡就OK

网友:
这个电流还没到显卡

网友:
思路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的,维修思路不对,这个电流不太像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和显卡没有关系 是你放电放好的

放电如果可以好,还说这么多?

网友:
大家的怀疑的确对的,确实第二天返修了,最终还是加焊了CPU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