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不显示,简单的故障,曲折的过程,不简单的原因

楼主(2020-04-12):
版号:EMB-6011
故障:VGA不显
维修过程:VGA不显,一般行场信号、三基色、桥、CPU问题应该很好修,没想到却修了三天,这里要感谢船长的指导
先来张板子照片

板子拿到手上,看一下外观没啥问题,上电看了一下,屏有背光,但无显示,应该是主板已经抓到屏,没有输出三基色。打开图纸找到VGA接口电路

打了接口电路的对地阻值。三基色40左右

行场:445左右

VGA-DATA、VGA-CLK 716左右

发现阻值都正常,上电测了下VCC5_VGA_1电压4.8V也正常。
示波器抓了下VGA-DATA、VGA-CLK波型
行场信号的波形

并与好板作了对比,发现也无异常,于是开启了苦逼的维修之旅
量不到异常,那先刷个BIOS看看吧,刷完之后,现象一样。难道是桥问题?搜到桥的信号也就这么几个

看了下,也没什么问题,然后看了下桥的供电

看着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换桥,还是一样的现象,难道不是桥输出的显示信号?又看了一下架构图

是桥输出没错啊,难道桥与CPU的通讯有问题?于是又量桥与以CPU的FDI总线对地,发现阻值正常,也没有问题,

量了R252电压与阻值都正常。到这里维修陷入绝境,量不到问题那就换吧。于是

图是所有元器件换了个遍,换之前打接口到桥的对地阻值500左右,也没有断线,短路。又把CPU座都换了,还是不显示。
与是请教了船长,这是老师给的意见

于是回头又去查了桥的工作条件,既然找不到桥的VGA模块供,就量桥的所有电压, 一量图中C415无电压,量对地为0,短路了找到来源

找到来源

VCC-3P3-BG由VCC3经电阻R486转化而来,Q39没什么作用,量R486断路,后级短路把电阻烧坏了,看图纸,此电压只接了三个电容然后给桥供电,桥是新换的,不可能有问题,于是拆电容,拆到C415时,不短了,于是补了电容电阻,上电亮机。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会员1480377300鑫豆2024-1-22 00:53
 会员6648552元2023-4-15 18:18

网友A:
这个节奏是要“死磕”到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节奏是要“死磕”到底啊

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换了那么多,修不好实在不甘心

网友:
--不服输的精神值得点赞啊.......

网友B:
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还能有图纸 不是一般青年   船长能指导 真香

网友:
图纸  能不能分享出来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更好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一下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能分享一下吗??

公司里的机器,进公司有签保密协议的,这板子市场上是没有的,所以图纸一、不能随便分享;二、市场上没板子分享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能分享一下吗??

帖子发出来,是给刚入行的小白们,提供一下维修思路,不要像我,修这个板子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pdf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服输的精神值得点赞啊......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LZ辛苦了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我喜欢楼主这种死磕的精神。不到目的不回头。。但如果反过来说就是一根筋了。。哈哈哈

网友:
LZ耐心真好,学习一下经验备用

网友:
小白  报道。。。

网友:
不容易啊,维修就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维修心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换了那么多,修不好实在不甘心

网友:
太有耐心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不简单

网友:
这板的图纸你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的机器,进公司有签保密协议的,这板子市场上是没有的,所以图纸一、不能随便分享;二、市场上没板 ...

公司维修部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已经贡献0.5元

网友:
经验相当重要,船长老师就是老师,经验少去很多弯路。也体现LZ焊工扎实

网友:
我也想进公司取资料,有什么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