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6v3l按开关没反应修复

楼主(2020-04-12):
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压确定驱动板电压不正常,5v转1.8正常,5v转3.3v只有1.5v,刷bios无用,换管子好了!

网友:
楼主换的是靠插口的那个对吗?......

网友A:
1.8V是从3.3V转换的吧,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根程序没关系吧!直接换管

网友(2020-06-25):
3.3V转换1.8v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是从3.3V转换的吧,

一般1.8V、1.2V是从5V转过来的。两个LEDO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