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110M-S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12):
技嘉GA-H110M-S2

客户说不通电,上上CPU,搞它!!

上电测,没有5VDUAL,好吧,往下查,5VSB是有的,由于电脑当时出了问题,也就没打开图纸,(先把客户的修了再修自己的
完了我直接把5VSB和5VDUAL短接在一起,然后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接着去量各大供电,都是有的,可能是短接之后不行,然后我把它断开,通电测,尼玛,5VDUAL居然奇迹般的有了,完了之后通电,一切正常,挂上硬盘,做个系统,完全OK,好吧,暂时好了,先放一边。
在手上放了两天之后,拿出来再测,还是一切正常,好把,维修结束!交给客户,收钱!!!

最后传上bios
GA-H110M-S2 备份,

GA-H110M-S2 备份,确定好.BIN

网友:
GA-H110M-S2 备份,

网友A:
短接以后就正常了,毛病是暗暗的,会返修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以后就正常了,毛病是暗暗的,会返修不

但是我把它断开了,它现在也是正常的,我无语了......

网友:
它现在也是正常的,我无语了......?

网友:
这个型号越来越常见了,以后遇到也试试

网友:
恭喜老板100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把它断开了,它现在也是正常的,我无语了......

这可能就是人工呼吸的重要性

网友:
可能是24针插线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恭喜激活成功

网友:
返修是必然的!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你这个返修是必然的

网友:
这种情况收费应该主动点,避免短时间内返修,那时就不好收了。